设备管理
求助,施耐德ATV58-18.5变频器

楼主(2007-03-12):
我有一施耐德ATV58-18.5变频器,外接端子控制,接 7.5KW4极电机试机一切正常.接 13.5KW6极或多或 15KW6极电机试机就有故障,参数以重新设过.故障:通电正常,打开控制开关,电机发出磨擦声,正反转不定向,如正转就可以加速,减速至3.0-4.0HZ 时就不能再减,一分钟后电机停止转动,关闭控制开关也一样要一分钟才停.如反转就一直维持3.0-4.0HZ,不能加减速,停机一样.
诚恳各大师出手答救.谢谢!

网友A:
看了半天还是有点糊涂。
看起来好像是磁场过饱和了,参数设对了吗?设完后自整定了吗?
有些电动机的铭牌参数是故意标错的,我遇到过几次。电机乱动。

楼主:
谢谢指点.参数是没错的,检查过几次,电机的铭牌也没错.
还是不行.现发现控制面板上不能控制起动,只能停机.很奇怪.

网友B:
实在不行回复一下出厂值!然后再设定参数!如果还是一样的话就打施耐德电气的服务热线400-810-1315拨1再拨2就是工控问题的技术支持!

网友A:
恢复出厂设置后,用V/F方式试一下。还不行我想该怀疑电机了。
此外你说的控制面板上不能控制起动,只能停机。该不会是你没有设置用面板启动吧?端子启动的时候可以用面板停机。
你说的“一分钟后电机停止转动,关闭控制开关也一样要一分钟才停”是什么意思?

楼主:
多谢各位,现以搞定了.恢复工厂设置,再重新设置过,就行了.再次感谢.

网友B:
呵呵,施耐德的变频器通病!有时就是这么个样子检查又查不出来毛病!恢复出厂值后就又可以了!

网友C:
我在实验室时也碰到过,其它牌子的也会这样,还是参数设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