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336报F54

楼主(2007-03-12):
AB的1336变频器上电报F54,存储器超出范围,恢复出厂值时,无PROGRAM FAULT显示,请教各位,如何处理?谢谢!

楼主:
我没有其程序,将坏的读出写入后仍报同样故障,那位有7.5KW的程序谢谢!

网友A(2015-02-10):
我的也是呀

什么情况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更换EEPROM

EEPROM是那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