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请教电感式接近开关干扰问题

楼主(2007-03-12):
在生产线有一些接近开关(并排放置),接近开关所表现的特性有时不正常,如即使是在没有金属物体接近该传感器的情况下,有一传感器产生不正常动作,并且观察到指示灯有闪烁现象,该开关所接输入PLC端的指示灯也是明灭交替变化,有时基本正常,有时一天内不同时间也有误动作,好象和温度有关系,不知各位是否遇到过这类问题?是如何解决的,谢谢!

网友A:
更换质量好一点的接近开关,再出现类似现象,就改用埋入式接近开关。13658619633

网友B:
应保持一定的间距来防止干扰。

网友C:
你好 可以试用我厂的产品不会有这种现象的电话:0757-28137803台壹仪表有限公司 ! 周生

网友D(2007-04-19):
周围有变频等易产生干扰的设备或漏磁通大的设备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