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电磁阀图形符号

楼主(2007-03-12):
个位大峡:
     我是个菜鸟,电磁阀上的图形符号,如三位五通阀,上面的箭头和工作原理怎么说,很不明白,望大家指点

网友A(2007-09-03):
不要想的太难,很简单的的

网友B:
箭头代表空气的流向。三位说明有三个位置。5通表示有5个通路

网友B:
给你一个气动知识培训的(SMC FLASH 按ENTER进入):
http://www.smc.com.cn/etech/index.html

网友C:
电路图看得懂这应该也看得懂的

网友D:
位 :是指阀芯的工作位置 3位 就是3个工位
通: 是阀口的个数 5通 就是5个阀口
 箭头 表示 这两个阀口在这个工位时是相同的 注意直表示相通 而不表示此时的流向

网友E:
应该好认吧

网友F(2008-11-05):
应该学习一下,这是基本知识。

网友G:
到哪里能下载这个FLASH?

网友H:
最简单的方法:

         看铭牌有几个框就是几位,几个接口就是几通

网友I(2012-03-16):
引用 网友J:
FLASH 按ENTER进入):http://www.smc.com.cn/etech/index.html

谢谢 很好的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