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欧母龙PLC输出问题

楼主(2007-03-12):
碰到个问题,欧母龙的PLC(CQM1H-CPU21)为什么有个输出模块没输出(这个模块上的所有输出点都没有输出),输出模块上有输出指示的 ,我已经换过新的输出模块了,程序也重新考了,CUP也换过了,还是这样子,

网友A:
打一下他们的免费电话, 应该会让你满意的,我就是经常打的.

楼主:
号码是多少啊

网友B:
是OC222吗,不是的话就有可能是晶体管输出的,晶体管输出不能接交流的,那样就是有输出指示也不能导通的!

楼主:
以前正常工作的,关了总电源就这样了,我把CPU和其他一台一样的机器换了 ,换完以后那台机器也出现同样的问题了?

网友C:
是不是供电的问题,像什么220V,24V,我也刚接触,不太懂,只是想到这儿了,

楼主:
供电部分我查过了没什么问题

网友D:
我还没碰到过!
引用:有可能是晶体管输出的,晶体管输出不能接交流的,那样就是有输出指示也不能导通的。
我原来也是一直用继电器输出的,你在仔细看看型号!

楼主:
这两台机器一直正常运行了好几年了 应该不会是输出模块不匹配的问题吧

网友E:
你能确定是没有输出吗?输出状态有没有检查啊?如果是外围电路断线也有可能看不到输出.

网友F:
你可以把模块端子压线解开,量一下输出点对电源的220零或是24V的负。如果没有输出,就换个模块看看,如果就简单啦,就是线路问题。再有就是,你应该看看检查一下模块底板是否有问题。

楼主:
会不会是模块和CUP的排线接触不好啊?

网友G:
1、PLC的电源是不是有问题。
2、I/O表是不是匹配。

网友H:
没见过这种问题,最好与经销商联系一下.

网友I:
可能模块损坏.

楼主:
准备换个CPU看看.

网友J:
com点接对了没有,

网友H:
应该不会是CPU的问题吧.

楼主:
以前正常工作的,关了总电源就这样了,我把CPU和其他一台一样的机器换了 ,换完以后那台机器也出现同样的问题了?所以我怀疑是CPU问题,等新的CPU 买回来换上去试试

网友H:
那真应该好查一查了.

楼主:
你们说的问题我都查过了,都没什么问题,我就换了个CPU就两台机器出同样的问题了 所以我怀疑是CPU问题啊

楼主:
问题解决了,听说PLC复位就可以了,可我还是没搞明白(高手来修的时候我正好不在,真可惜失去一次学习的机会)是怎么复位的又没有复位的开关的?

网友K:
供电的可能性大

网友L(2007-06-07):
供电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