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控制的问题

楼主(2007-03-12):
请教:
  有谁用过深圳亚特克的AL830温控表,请用过的帮我分析分析.
  在用的过程中,刚调试好后运行的效果很好.能在技术的要求范围之内.但在用了一段时间之后,表上显示的温度与实际的温度发生了好几度的误差(高于或低于实际温度的情况都有).调试时已经多输入信号做了补偿.重新断开电源过段时间后温度显示又正常了.不过隔一段时间后又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这问题主要出在那???

网友A:
我觉得是温控表产生了测量漂移~~~
但是不是很确定

网友B:
漂移造成的,温控表的补偿需要定期修正

网友C:
里面元件的问题

楼主:
这样看来是仪表硬件方面的问题了???
那除了定期修正有没有更好的方法解决呢???

楼主:
还有如果是输入补偿的话,应该是在调试的时候给他做了补偿旧可以的啦
为什么还有说要定期补偿这一说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