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求助]请各位大虾指教,关于如何提高变压器空载功率因数

楼主(2007-03-12):
[求助]请各位大虾指教,关于如何提高变压器空载功率因数
我公司正常用电时(早8:00至晚10:00)经2组电容补偿后功率因数一般在0.93-0.95,而其他时候变压器几乎空载,功率因数很低,每月平均在0.87左右。配电房已装电容补偿柜,有10组电容(30kvar,450v,50HZ,38.5A),但在晚间空闲时电容器补偿不了,请问是否是因电容器容量太大?若减小电容容量,大概应为多少?请大虾赐教!小弟叩谢!

网友A:
低压侧补偿不能补偿变压器空载造成的低功率因数,应采用高压侧补偿方式来补偿变压器空载造成的低功率因数。

网友B:
变压器是多大的?

网友C:
这是没有办法的,因为从你所述的情况来看,用电的时候已基本上达到要求的,而你不用电的时候变压器几乎是空载.没有感性负载而用电容去补偿,也就等于加了容性负载.除非晚上关了变压器.照明用其它的电源.

网友B:
原因很简单;
变压器几乎空载情况下,实际功率因素低于设定值时,电容就会自动切入,而一切入就是大容量30kvar补偿电容.而功率因素超前,在电力计量表内识别为低功率因素计算.
用14kvar补偿电容就会改观上述情况.

网友(2007-05-08):
根据变压器容量,选合适的电容器直接并联在低压母线,不受任何控制,可补偿变压器空载时的功率因数,在二年前给一工厂做了,已有很好的经济效益.

网友D:
这是没有办法的,因为从你所述的情况来看,用电的时候已基本上达到要求的,而你不用电的时候变压器几乎是空载.没有感性负载而用电容去补偿,也就等于加了容性负载.
这是怎么说,代你们都有不说,
我认为他说的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