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肯变频器调试中的问题

楼主(2007-03-12):
最近使用一台三肯SPF-5.5KW变频器,用于二次供水,采用PID控制,在设定好下限频率后,开机运行,当频率下降到下限值时,频率不停在下限值,反而继续下降至1HZ,请教这是什么原因造成?

网友A(2007-05-22):
奇怪的现象啊。

网友B:
参数调试问题

网友C(2009-12-11):
PID调节下限频率和下限频率不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