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80kva变压器能否使用75kw电机,容量够吗?

楼主(2007-03-12):
(无正文)

网友A:
空栽启动应该没问题!

网友B:
75kw电机的功率因素是?
是大于0.95吗?是,就够用。
不是就不够用。

网友C:
它就一点别的负荷没有吗?不会有这么小的变压器 用这么大的负荷的吧。应该不可用。

楼主:
75kw电机的功率因素是0.87

网友D:
用变频器驱动,变压器再略微超点负荷应该行

网友E:
建议不要使用;电机的功率与变压器的容量太接近了;一般不超过85%;

网友F:
还是晃太明白

网友G:
电机功率与变压器的容量比应该是80% 而且还要软启动

楼主:
谢谢各位解答

网友H:
临时用一下可以,单注意散热

网友I:
一般变压器使用负荷最佳是70%,而装机容量要根据最大负荷再乘根号3

网友:
变压器经济运行的负荷率应是65%,此负荷率是铁损、铜损之和的最小点。
80KVA变压器给75KW电机供电,临时使用还行,长期使用不经济,而且要注意变压器的温度。北方冬季还差不多。

网友J:
80KVA变压器指的是变压器的容量,75KW指的是功率, 变压器的容量乘以75%-80% 才是变压器运行的负荷功率

网友K:
这么大的变压器只能拖65KW的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