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补偿容量

楼主(2007-03-12):
一台机器,电动机总容量180KW.电流360A,用240的铝线.电缆的长度为400米.现在要加一个补偿盘.请问补偿容量应多大?120千乏行吗?每块补偿电容的容量最大不应超过多少?

网友A:
你这台电机总工作在额定负荷上,360A?环境温度高时有烧电机的可能。是不是铭牌数据啊?
  能否提出电机的实际负荷,计算补偿是必须的。

楼主:
是三台抛光机.每台有16个磨头,每个磨头电机11KW.两个摆动电机,每台2.2KW.传动一台7.5KW.其他2KW.电机的实际负荷用气压来设定.基本工作在额定负荷上.电动机空载功率因数0.2到0.3左右,补到0.95.差0.7.约合120到150千乏.我是这样想.360A是电流总和吧.

网友B:
我算了一下,大概需要补200Kvar的容量.具体请联系smg_shen@163.com

楼主:
在10KV/400V系统中,补偿容量一般都是变压器容量的65%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