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解答:RS5000中浮点数不能加减

楼主(2007-03-12):
请RS5000的高手大侠解答一下:

    小虾偶遇一怪事,说明一下

    在小虾使用的RS5000,13.0版本中,想将电机电流信号引入系统,以此算出系统出力多少,但定义了全局变量或局部变量后,在程序中进行加减乘除时,均不能将算出的出力值赋给变量中,以前以为变量定义不对,但对照原程序中的压力变量进行赋值,还是不能进行计算,即电流值先赋给一变量,再通过计算赋给“出力变量”,但在计算的中间过程及结果变量,均不能进行计算,百思不得其解。

    请高手大侠解答一下,在以前有否遇到过。

网友A:
愁死我了,看你说的应该就是个简单的事情,但是实在没看明白你什么意思。建议在数据类型上先看看吧。
要是至今还没解决,想想办法,怎么能说明白点,好让大家帮你看看,不行就整个图啥的贴上来。

网友B:
笑死我了!楼上的太热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