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卡尔。迈耶多梳栉经编机的电气

楼主(2007-03-12):
有哪位弄过德国的KARL MAYER 多梳栉经编机吗?最新的那款,那是什么系统?

楼主:
是TL66/1/6型的,也有JL系列的。
使用了CAN 现在总线。
Compact PCI 工业电脑。
使用了70个伺服器。伺服器是德国的,都不知是哪家出的,我看不出型号。

楼主:
其中,它的嵌入式工控机人机界面使用的操作系统是KARL MAYER 纺织机专用的KAMCOS 。

网友A:
伺服器是科比的。

网友B(2007-05-01):
花编机吧。     没见过,我这边特里科经编机有二三十台。

网友C(2008-08-20):
上面用的PLC好象是莱茵的,

网友D:
继电器是德国schleicher的。。

网友C:
伺服驱动器是德国鲍米乐的,可惜找不到软件,坏了只能找德国佬修,我问过卡尔迈耶的工程师他们不给,不知哪位大哥有没有?

网友E(2009-01-04):
我公司专业维修奥立求大圆机主板,PLC,鲍米乐驱动,请需要请联系我,021-63015512-801

网友F(2009-04-23):
卡尔迈耶在中国有工厂 据我所知该公司产品是 SEW  LENZE  等比较多

网友G:
KSR坏了自己搞定了。。

网友H(2009-09-26):
我修了几年经编机了,现发现一台EBA出问题,无法输入转速参数,有那位友友懂得设置的,谢谢

网友G(2009-12-20):
对:纺织机械电工 关于

我修了几年经编机了,现发现一台EBA出问题,无法输入转速参数,有那位友友懂得设置的,谢谢

内容的回复:

什么EBA?机型是什么?

网友I:
   不知道楼上的不能调 W(转数参数)的问题解决没有,这个我能搞。。。

   比较麻烦。  在C_20 、 C_21  有这个相关设置。

   你厂在哪里??帮你弄。

   Q:289980877

网友I:
现在迈耶的新经编机都是用这个系统。    KAMCOS

不知道是它自己研发的还是找别人代工贴牌的,无法从铭牌上获取相关信息,网上关于此系统的介绍可以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 ..
采用的是Windows NT 平台。
触屏好像是贝加莱的,

这就是技术封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