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在锥形电机电动葫芦上的应用

楼主(2007-03-12):
请老师指点变频器在锥形电机电动葫芦上的应用。

网友A:
不知道在低频运行时会不会不够力矩打开刹车?

网友B:
没问题!完全可以用!

网友C:
低频时打开刹车的动力可能不够吧

网友A:
锥形电机不是用另外的电源控制试车,在工频使用时靠自身的旋转磁场打开刹车的。

网友D:
刹车和转子是同轴的,只能靠自身的旋转磁场打开刹车。

网友E:
我做过实验的,好用!当然至少要是矢量型的。要加能耗制动。

网友F(2012-10-27):
对:吴仙关于我做过实验的,好用!当然至少要是矢量型的。要加能耗制动。 内容的回复:

你好   是怎样控制的   我是有三菱变频器   E700    3.7KW   控制3KW  的电动葫芦  的  QQ   1654971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