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P04下载到电脑显示乱码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7-03-12):
(无正文)

网友A:
把你的现象贴上来看看!

网友B:
会不会是显示不全

网友C:
TP04上使用的是什么语言啊
截屏下,大家共同分析

网友D:
是把程序有TP04G上载到电脑吧?如果这样,很可能的原因是TP04G使用了WINDOWS没有的字体造成的。最好截图给大家看看

网友E:
字的大小看看。

楼主:
http://pp.sohu.com/photoview-72414002.html#72414002

楼主:
不是VIP用户,还请大虾门原谅.

楼主:
是不是在上传的时候文字选择那里没有选择繁体?

网友A:
能否提供以下TPEditor的软件版本以及TP04G的韧体版本

网友A:
另外还请要问你一个问题
你再PC上编辑TP04的画面之后,从PC下载到TP04G后,TP04G里面显示是否也是乱码?
或者您最好能提供一个联系方式!

楼主:
版本是1.08.其他都没有问题,就这台出现这毛病,客户正使用,没有敢试PC→TP04.这个以前被水淹过,不过没有淹到TP04.

网友A:
还希望你能提供TP04的韧体版本!

网友A:
这个以前被水淹过,不过没有淹到TP04.是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设备被水浸泡过,只是TP04G没有被浸水?

网友D:
“被水淹了”这么重要的情况你怎么不早提供出来?那就找一个好的TP04G来,部件互换看看是板子的问题还是LCD的问题。有问题送修吧。这样讨论下去没有意义了。

网友F:
请教lesing 韧体版本1.08 的TPO4是否支持LG K120S的PLC  LINK协议通讯

网友A:
使用TP04G可以监控LG K120S

网友F:
目录里是有K120S,但是始终通讯不上?!显示逾时,(通讯速率,站号,起始位,数据位,奇偶校验,停止位,接线都正确),奇怪的是:监控TP04向PLC发送的数据,和PLC返回数据都正确,不知为什么???

网友G(2007-04-18):
这个可能是因为你的TPEditor软件版本和以前编写TP04G的版本不一样.

网友H:
用1.09就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