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5如何打印出程序

楼主(2007-03-12):
请问如何在STEP5中打印出程序?

网友A:
可以在s5中先把程序按块打印到文件,编辑后打印

网友B(2007-08-16):
可以举例说明吗?

网友A:
你在S5中选要打印的程序后,选DOCUMMENTATION---PROJICT SETTING 在其中填好选项,打印到文档,这时即可,你可以选WORD来编辑打印。

网友A:
你在S5中选要打印的程序后,选DOCUMMENTATION---PROJICT SETTING 在其中填好选项,打印到文件,这时即可,你可以选WORD来编辑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