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ET200S 时常报警

楼主(2007-03-12):
我那条生产线有30几个ET200S站 用的是IM151,这几个月来每月时常会出现bus 报警,而且每次不是同一个站,报警过后一般都过一会自动恢复,其中有一回是我们厂里高压掉电引起波动造成的,但其他几次都不知道什么原因,请问这种现象是什么造成的?我该如何处理,谢谢各位前辈.......!报警基本上是IM151上BF灯瞬间一闪,一般出现报警后一个小时闪个6,7回,什么也处理后,就再也不报警了,谢谢各位指教!!!

网友:
最后一句少打了字:什么也没处理后 谢谢

网友:
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A:
BF为BUS错误,可以检查一下接头等.我遇到过由于油侵入引起过这种类似的故障.具体情况还要从现场环境等分析

网友B:
接触不良造成的

网友C:
检查ET200S里面的 电源模板,从你的问题上我猜测是电源的 问题。有可能是你的PS电源模块太少啦,而你 的站输入和输出模块又太多啦。你可以用ET200S的软件测试一下,把你现在的组态下载到ET200S软件里面进行测试。

网友:
非常感谢大家指点,有什么好方法或者设备可以在短时间内找出问题,请问mccandhmi ET200S测试软件的大概功能是什么,还有那个测试软件的名称是什么 非常感谢

网友D(2007-12-19):
我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希望更多高手来指点。

网友:
多半是通讯被干扰的原因,我在现场也遇到过这种事情,一般把通讯线重新接一下或把通讯速率降低一些

网友E:
楼上的说得对,一般像这种无规律的报故障的话,干扰的可能比较大些,做好屏蔽工作,再者检查DP线路走向,排除干扰.如果有中继器的话,不妨试换一下,看能否排除故障.

网友F:
加中继器了没,30几个站呢,距离和波特率都检查下是否符合标准。

网友G:
profibus屏蔽接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