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更换IM151上面的972插头(ET200S)

楼主(2007-03-12):
   我不太确定是否可在CPU运行时更换bus插头,因为如果更换普通模块时候可以断电以确保安全,但bus线没有电源可断,每次带电更换我都比较没底,我想问下如果A和B2根红绿线搭上后是不会对系统产生损坏? 如果为了不短路在cpu运行时候我把整个bus线从cpu那里拔掉让整个bus线不带电,这样更换是否正确?更换完毕后再次把整个bus线恢复后可正常工作吗?谢谢各位前辈

楼主:
请前辈指点下

网友A:
最好断电,否则会烧毁器件

楼主:
非常感谢苗子,请具体说下断电的方法和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