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汽包水位三冲量控制请教!!

楼主(2007-03-13):
我想用三冲量即汽包水位、蒸汽流量、给水流量来控制蒸汽锅炉的给水控制,现在有那种三冲量的仪表接上这三个量再设定好参数就能实现的仪表吗?能再说具体点吗?谢谢!1

网友A:
这种仪表我在电厂见过,但是不知道啥型号,你可以在网上嗖嗖看,应该能找到,不过现在DCS的技术非常成熟,你用这种仪表,以后很有可能找不到维修件,毕竟工控这个行业的发展还是比较快的

网友B(2007-04-15):
用调节器就可以实现得,以前得二型表时代用的都是这个呀。现在应该还是有很多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