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同步电机启动

楼主(2007-03-13):
有一台同步电机:定子电压6000V,定子电流353A,功率3200KW,采用软启动方式启动,启动电流1700A,可是电网压降只有300V,这正常吗?

网友A:
启动电流太大,达到4.8倍,压降是和电网容量.输电线路有关

网友B:
这没什么不正常的,只要电网容量足够大就可以了

网友C:
正常,这与系统中的变压器容量、输电线路、启动负载有关。

网友D(2008-11-13):
机械式软启动安全联轴器优点:电机可以实现软启动,降低了启动电流,且启动平滑,无机械冲击,因而延长了机械设备的寿命,对电网的影响也减小;电话:13679181225

网友E:
看一下 学习一下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