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View32与ControlLogix的连接!?

楼主(2007-03-13):
是不是非得用OPC?不能用直接驱动吗?

网友A:
RSlink配一下就好了吧

网友B:
主要是节点的问题.
可以查看一下帮助的.

网友C(2007-04-27):
可以用直接驱动,但是最好用OPC ,因为这种方式采集速度更稳定、快捷

网友D(2008-04-20):
RSView32与ControlLogix的连接只能用OPC Server的方式。
RSView SE与ControlLogix的连接可以利用RSLinx Enterprise或者RSLinx Classic OPC Ser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