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ACON变频器温度过高

楼主(2007-03-13):
一台75KW变频,用在风机水泵上,PID调节。运行30分钟 后 过温报警,
空载运行时没有问题,大家分析下什么原因。还有基本产数设置没有问题。变频器刚刚维修过/

Hi,boys!

网友:
过温有好几种,F14,F16,F31,F41
第一个是散热片过温,第二个是电机过温属于软件保护和参数设置有关,第三个是IGBT硬件保护,第四个是IGBT软件保护

网友A(2007-04-17):
问题太多!估计是维修后留下的后遗症!

网友B:
导热硅胶没有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