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关于电源并联问题

楼主(2007-03-13):
大家好,我在s7-200手册里看到有一句话不是很懂,说如果你使用了外部24VDC供电电源,要确保该电源没有与s7-200 cpu上的传感器电源并联使用.为什么不能并联呢?请大家指点

网友A:
可能怕污染plc内部24v吧!

网友B:
因为你用的是外加的电源.如果与PLC内部的电源不同步的话就很容易逆向流动而烧PLC.

网友C:
同意楼上的

网友D:
同意 微斯 的说法

网友E:
是的同意楼上说的,供电需加单向二极管的

网友F:
应该只共地使用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

网友G:
开关电源一般是不能并联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