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请教:如何对PIC16C712读写?

楼主(2007-03-13):
如何对PIC16C712读写?用什么软件?
此IC为18脚,在温度探测器上使用的。
多谢!

网友A:
编程器,自带软件。这是一个单片机,有要写入的程序吗?

楼主:
由于经常出现故障误报火警,换芯片又不知道如何读写程序,多谢

网友A:
先查外围元件

网友B(2007-07-22):
如果没加密就有用编程器可读出程序(西尔特很好用)
读出后在用反汇编,可看到指令,和C51指令不一样喔,
不后程序可能没问题,还是看看周边电路吧,干拢了呢?不知道你的系统有没有加看门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