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时控开关

楼主(2007-03-13):
想用时控开关作为大功率生产设备的定时启动控制,但找不到一个设定界面操作起来方便的,最好是可以用拨码来设定的,若没有,也可以用一些面板式安装的、尺寸、按钮都要稍大的,以便操作者设定简易。请推荐、请指教,谢谢了!

网友A:
卖低压电器的地方都有,很好用,才30多块钱.按键设定,液晶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