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KUMA MIV22-3-V1报警求助

楼主(2007-03-13):
求助:OKUMA MIV22-3-V1驱动报警信号为“2”,是何故障?请指教。邮箱:chaojinlei@sina.com

网友A(2009-05-16):
专业维修OKUMA系统及驱动器13556213286

网友B(2009-07-16):
02 控制电压
±12 V/+24 V 错误
对于控制回路,过度升高或降低±12V 或+24V。
XXXXYYYY
如果XXXX ≠ FFFF[Hex],则±12V 电源异常。
对MCS 来说,
XXXX= +12V 检测电压
正常范围:11.118 到13.356V
允许数据范围:8E00 到AAC0[Hex]
YYYY =-12V 检测电压的绝对值
正常范围:-13.44V 到-11.046V
允许数据范围:8D40 到AA00[Hex]
对MCSII 来说,
XXXX = +12V 检测电压
正常范围:11.234 到13.166V
允许数据范围:AE00 到CC00[Hex]
YYYY = -12V 检测电压的绝对值
正常范围:-13.716V 到-10.678V
允许数据范围:A580 到D480[Hex]
如果XXXX=FFFF,则+24V 电源异常。
XXXX = FFFF[Hex]( 固定的)
对MCS 来说,
YYYY =+24V 检测电压
正常范围:19.9V 到26.2V
允许数据范围:5C88 到79D4[Hex]
对MCSII 来说,
YYYY = +24V 检测电压
正常范围:19.6V 到26.1V
允许数据范围:8A80 到B840[Hex]
更换MIV 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