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要求做一简单电路板

楼主(2007-03-13):
要求做一简单电路板,实现以下功能:上电后,交流220变成直流220(电流20安)控制一小电机,运行三秒到五秒后,立即用直流50伏(电流4安)控制此电机(直流220断电)到断电为止,成本控制在50元以下,请各位大哥帮帮忙

网友A:
太难了吧,那么低价格买几个IGBT都不够。我的网站:plc.123ye.com.可以控制电压,电流就只能限制了。

网友B:
“交流220变成直流220”理论值是直流310V,而非220V。
有点像步进系统的高低压驱动。

网友C:
实现这个功能不是很难.
220V整流后是220V(直流)略低,不是310V,310V是空载的情况.
要做这个线路板,建议使用KBPC3510整流模块,很便宜,要用正品的.延时部分使用NE555时基电路.用IGBT价格很高,50元可拿不下来.只要转换速度要求不高,可选用上述方案.但是50V电压怎么提供呢?还要在板子上出现吗?
另外价格可能高出50元,100元内应该可以.请回复后我们再交流.

网友D:
220V直接整流,50V用个变压器,时间继电器转换

网友E:
现在应该搞定了吧。

网友F:
交流220变成直流220(电流20安),20A的电流,100块钱以内做出来东西能不能用值得商量!

网友G:
1、用SCR可控硅可控桥式整流电路,加电容、电感滤波;
2、可把输入的220V交流电变成你需要的直流0-300V所需的各种直流电压;
3、可通过可控硅驱动电路(脉冲触发电路)实现你所需要的控制过程;
4、由于直流220(电流20安)控制一小电机,其功率已达4.4KW,所以50元实在不够成本!

网友H:
www.888888.qun.cn

网友H:
http://www.888888.qun.cn

网友I:
电流要20A,50元不可能拿得下来。

网友B:
To 勃龙工控: "220V整流后是220V(直流)略低,不是310V," 就算是一点儿滤波电容都不用,纯粹的全波整流,平均值也接近200V。
220V!滤波效率也太低了一点儿,只有70%,拿这样的电压推电机,波动会很大的。
To 楼主(renxue49):如果不考虑50V变压器的成本,单纯是250V/20A和50V/4A的通电切换和延时,无论用IGBT还是MOSFET,50元成本应该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