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仿真软件如何使用?

楼主(2007-03-13):
我最近接触到一个小程序,但输入需要模拟量,想用仿真软件先模拟一下,不知s7-200的仿真软件如何输入模拟量。先谢谢了

网友A:
先配置模拟量模块,然后点击该模块就可以输入了数据了

网友B(2008-01-15):
td200在s7200仿真软件中怎样仿真?我仿真时出现:“need parameter block”但通信正常

网友C:
我这个帖子说得很明白:
http://gx.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384815

网友D:
不好用,300的好用一些

网友E:
西门子官方没有推出200的仿真软件,现在网上流传的200仿真软件是某个西班牙人做的,但实际使用效果我认为不行。

网友F:
简单程序还马马虎虎

网友B:
td200的仿真中“TD200的2.0或更早版本”按照老菜鸟的方法可行,但“TD200的3.0版本”在仿真器中有:“need parameter block”出现?那位大侠解释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