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40变频故障

楼主(2007-03-13):
我单位有一台MM440西门子变频器上电显示F001故障不知何故请指教在此先谢

网友A:
你那台是几千瓦的啊?故障F001是过流

网友B:
检查一下模块和驱动电路,还有检测电路

网友C(2009-05-19):
具体能说一下吗!!!!!!!!!!!!!!!!!!!!!!!!!!!!!!!!!!!!!!!

网友D:
你应该说具体一点。在什么情况报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