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一个关于S_OTD定时器的问题,望高手指教。

楼主(2007-03-13):
因为刚参加工作不久,正好赶上公司新项目的建设,有幸接触到很多设备的调试运行。在设备厂给的控制程序中,有一些地方看不太明白。主要是关于S_OTD得问题。
我的疑问主要是:例如有一个S_ODT接通延时S5定时器,命名T1,在S端为1时,TV端设定5s,定时器开始运行。5s后,Q端输出1。 在程序其他地方看到有输入点用了T1,所以请问在定时器运行的这段时间里。T1得状态是1还是0。谢谢了。

网友A:
我认为只要被触发了就为1

网友B:
和Q端一致。

网友C:
如果在启动S输入端有一个上升沿,S_ODT(接通延时S5定时器)将启动指定的定时器。信号变化始终是启用定时器的必要条件。只要输入端S的信号状态为正,定时器就以在输入端TV指定的时间间隔运行。定时器达到指定时间而没有出错,并且S输入端的信号状态仍为1时,输出端Q的信号状态为1。如果定时器运行期间输入端S的信号状态从1变为0,定时器将停止。这种情况下,输出端Q的信号状态为0。
如果在定时器运行期间复位R输入从0变为1,则定时器复位。当前时间和时间基准被设置为零。然后,输出端Q的信号状态变为0。如果在定时器没有运行时R输入端有一个逻辑1,并且输入端S的RLO为1,则定时器也复位。
可在输出端BI和BCD扫描当前时间值。时间值在BI处为二进制编码,在BCD处为BCD编码。当前时间值为初始TV值减去定时器启动后经过的时间。

网友D(2011-03-09):
时间5秒未到t1还是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