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显示批注

楼主(2007-03-13):
请教台达公司:台达PLC程序里的批注显示,打印出来后字体太小,无法分辨,怎么样调显示批注的字体,以改变字体的大小?

网友A:
【设置】【梯形图颜色文字】选择【装置批注】

楼主:
谢谢王工,但2.08版本有吗?

网友B:
王工: 你好!
   我也想知道,软件是2.08版本.打开后找不到【设置】.
在哪里呢?

网友C:
就是在工具栏中同文件,编辑,视图,通讯等一行的就在“通讯”后就是“设置”项,设置“梯形图及文字设置”中将默认的“梯形图形”更改为“梯形图装置批注”然后更改字型大小就可以了。

网友A:
我没有看软件,凭记忆写的。
重复
【设定】【梯形图颜色及文字设定】【梯形图装置批注】【字型】
这个208,209软件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