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家洗衣机罢工了!!!!

楼主(2007-03-13):
洗衣机滚筒转不到一分钟就不转了,断电复位以后又可以了,是不是里面有热继电器东西的,电机声音不怎么对,是怎么回事情呢?型号是玛格丽特:XQG50-1。

网友A:
电容坏了

网友B:
很有可能是电容

网友C:
应该是电容

网友C:
不行就换一台新的洗衣机

网友C:
我家的也经常坏,后来换了一台新的

网友C:
 我家的也经常坏,后来换了一台新的
好用

网友D:
查看看,电路不难.

网友E:
检查电容和电机

网友F:
我看是定时器问题,门开关也有可能,一个个查一下定能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