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4-20MA信号变成0-10V信号

楼主(2007-03-13):
请教各位大师‘
  怎么把4-20MA的信号变成0-10V的信号。
  现在急用,请回复最简便的方法。

网友A:
在电流回路中串一500欧电阻,电阻两端就会得到2-10V电压了.

网友B:
有专门的转换器,我见过电气柜里有这东东

网友C:
要求不严格的情况下,可在电流回路中串一电阻(500欧),转换成2-10V的信号,要求严格则要用电量变送器。

网友D:
直接用一个转换 IC,型号:ISO-A4-P1-O5

资料: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2006414133999551.doc 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2007121515193341214.pdf

网友E(2007-08-29):
有专门的信号转换模块

网友F:
有一种仪表,可以进行电流、电压的相互转换,同时还有LED屏可显示信息,你到卖工控仪表的地方问一下。

网友G(2007-12-02):
    有一种仪表,可以进行电流、电压的相互转换,同时还有LED屏可显示信息,你到卖工控仪表的地方问一下

网友H:
不是串 是在并一个电阻

网友I:
4-20MA串一电阻, 转电压信号,但严格说会产生电压波动,飘
变频器调试的功能是否完全适应

网友J:
 4-20MA串一电阻, 转电压信号2~10V。但是,估计阻抗不会很好的匹配,带负载会有问题。可以在转换成2~10V以后,通过运算放大器隔离,同时将2~10V信号转换为0~10V。电路很简单的。

网友D:
低成本、小体积IC封装的直流(电压/电流)信号隔离放大器 ISO EM系列隔离放大器是一种磁电隔离的混合集成电路,该IC在同一芯片上集成了一个多隔离的DC/DC变换电源和一组磁电耦合的模拟信号隔离放大器,它采用磁电偶合的低成本方案,主要用于对EMC(电磁干扰)无特殊要求的场合。与光电隔离的产品相比,抗EMC(电磁干扰)能力较差,特殊使用场合应注意增加电磁干扰抑制电路或采取屏蔽措施。输入及输出侧宽爬电距离及内部隔离措施使该芯片可达到5000VDC绝缘电压。Sunyuan ISO EM系列产品使用非常方便,免零点和增益调节,无需外接调节电位器等任何元件,即可实现工业现场信号的隔离转换功能。 ★ 产品有PCB板上焊接和标准DIN 35导轨卡槽固定两种安装方式,导轨式安装的可以实现模拟信号一进二出、二进二出的功能。 ★ 0-5V/0-10V/0-75mV/0-2.5V/0-1mA/0-10mA/0-20mA/4-20mA等国际标准信号输入/输出标准的隔离信号。 ★ 精度等级:0.1级、0.2级;全量程范围内极高的线性度(非线性度<0.1%),免零点和增益调节。 详细技术资料: 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2007121515193341214.pdf

网友K:
信号隔离器

网友L:
要搞得那么复杂干吗?

网友M(2008-01-24):
解决了吗?联系:北京维盛的张宝春

网友N:
学习了!了解了!工控是一个好的学习之处,良师益友。

网友O:
是在4~20MA的端口并一500欧电阻,产生2~10V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