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LG-K系列PLC与EVIEW的MD204L的485通迅

楼主(2007-03-13):
我在做一个LG K120 PLC与Eview的文本显示器MD204L之间的通迅实验时,只能用RS232即编程口与文本通迅.用RS485口就无法正常,不知是否是设置有问题,有那位做过类似实验请指教

楼主:
怎么啦!没人做吗?

网友A:
没试验过呢
或者用个 232/485的转接器试试

你用232口 是用的这样的吗?

2--3
3--2

5--5
这种方式吗?

欢迎交流

QQ 727815050

MSN maxibing1975@hotmail.com

楼主:
AUTOPLC:
      您说的对,232口就是你画的那样,只是我不需要转接,我要的只是用485通迅,说实话我也不是真的要用LG-K系列和Eview  的MD204L通迅.我真正要用的是西门子的PLC与Eview通迅,但我现在手上没有西门子的PLC只能用LG的代替了.

网友A:
和西门子的连接没任何问题 也很简单
你这么试验也没什么用

网友B(2014-04-08):
我用的是国产三菱的的与MD204在232下没问题,咨询卖家说是安西门子的联接做232头。但是联不上,真奇怪 了

网友B:
西门子的接线是1、9接A ,6、8口接B,也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