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脉冲输出型直线位移编码器会出现该问题呢?

楼主(2007-03-13):
短距离,如5mm,脉冲数是对的;长距离就不对了,有2%左右的重复误差。
而且从0~5mm,5~10mm,10~15mm,....脉冲数是有2%左右的重复误差。
测量滑块在中间,肯定不在盲区,机械连杆方面已经处理够好了。即使有半步的可能,但误差也不可能有这么大啊?
究竟是直线位移编码器的问题还是FM350的问题呢?

网友A:
2%误差,确认吗?会不会是接口或信号质量有问题。

网友B:
第一:排除安装的不合理,你另外一个帖子里面说是磁栅尺,要保证磁头和磁尺的间隙、角度都在在允许范围内,是否平行
第二:排除干扰的问题,屏蔽线接地,不要和动力线接在一起,接受装置应该使用稳定的电源,应该有24直流电源单独供电给接受装置,我碰到过22V交流出现误差而用了24V直流接受装置就没有问题的情况,不知道你的是否也有这个情况
第三:编码器和接受装置的匹配问题,可能你编码器移动过快导致接收装置无法接受而丢失脉冲
最后就是质量问题了,具体要联系供货商

网友C(2008-01-08):
朋友;请问哪里有买脉冲直线编码器的,有型号吗?哪里产的,谢谢!!!!!!!

楼主:
下面引用由KEGHA在 2008-1-8 18:30:00 发表的内容:
  朋友;请问哪里有买脉冲直线编码器的,有型号吗?哪里产的,谢谢!!!!!!!
--------------------------------------------------------------------------------------------
以前用搞成脉冲输出型 图尔克的,很贵的。
建议买直线位移传感器,不要编码器
KTC的,基于调电阻的原理,精度也不差,很便宜的。

网友D:
2%左右的重复误差------请问是多了还是少了?
2%左右的重复误差------是误差重复在某一短距离还是指误差累计?

楼主:
 沧海一黍:  播客 博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8-1-9 10:27:00
    2%左右的重复误差------请问是多了还是少了?
2%左右的重复误差------是误差重复在某一短距离还是指误差累计?

--------------
误差有多有少。
某一段距离,累计误差也在2%以内。
测试方式是与步进电机脉冲数比对的,也用卡尺量。
最后是不能用。
改为开环控制,直接以步进电机的脉冲为准。
后来其他全改为KTC的电阻式直线位移传感器,位置反馈只是作为监视参考,全以开环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