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节阀耐温请教

楼主(2007-03-13):
我公司为化工企业,在检修塔罐过程时需要接入低压蒸汽(260度)蒸煮8小时,其中管道上有许多调节阀在正常过程中是运行在50度的直通单座阀,我想询问大家在蒸煮的过程中调节阀是否从管线上拆除?一般调节阀填料短时间(300度 8小时)能否承受?

网友A:
高温系统生产线上阀门拆除难度比较大,如果再加上高压就更麻烦了,再说投入运行的系统在生产期间也不允许经常拆除其工艺配置,建议将生产管线上的调节阀水平安装,以降低垂直安装时阀门电气部分的温度

网友B:
260度:注意下密封材质的问题,最好咨询调节阀厂家再做打算。

网友C:
不可以的,调节阀也分常温和高温的,看一下原调节阀的说明书。必要时可以考虑同管径代替调节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