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300选型问题

楼主(2007-03-13):
s7 300硬件组态时不知电源使用10A还是5A和2A,怎么来计算电流?请各位前辈教教。谢了!

网友A:
你指的是PLC电源还是UPS电源?

网友B:
每个模块都有耗电的参数,相加后再加点余量就可以计算得出电源的规格

网友C:
每个模块都有耗电的参数,这样参数在没种PLC的相应手册上都有。

网友D:
不知道就选最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