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300℃左右的加热控制怎么选快速熔断丝

楼主(2007-03-13):
比如2120W的加热圈,一般我要加热到200-300℃,工作电压220V,请问选多少大的快速熔断丝和固态继电器比较合适?
能说下选择的原则最后,谢谢.
                          新手上路 请大侠们多多帮忙

楼主:
有没有这方面老师啊
指点一下急用

网友A:
我正好也在选用熔断丝,正好学习下

网友B:
熔断丝跟加热到多少温度没关系的,2120W/220V约等于10A左右。

如果是我自己选型,我会选择20A的熔断丝下挂一个C16的空开。至于固态继电器,说来惭愧,我还没用过,历来只用交流接触器。

网友C:
固态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