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与AE系列人机的差别是什么

楼主(2007-03-13):
请问这两种人机有什么差别?

网友A:
好像是容量..价格,..通讯

网友B:
同属台达触摸屏
区别:
1、A的掉电保存是256KB,配方为128KB;AE掉电保存是512KB,配方为256KB;
2、A只可以选择SMC卡扩充;AE可以选择SMC和U盘扩充。
3、A不能连接打印机;AE可以连接并口,USB。
4、A有2个独立通讯口;AE有3个。
5、A的彩色256色;AE 65536色。
6、AE有PLC卡,可以在触摸屏中集成PLC的功能;A不行。
7、AE有9.4"的蓝白屏;A没有。
8、价格AE稍贵。
9、另外AE可以通讯触摸屏传送PLC的程序(台达PLC);A暂时未知。
就这么多吧。

网友C:
学到了就是赚到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