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求助:Honeywell HC900的PID功能块使用方式

楼主(2007-03-13):
有一个蒸汽恒压控制系统,蒸汽经过管道进入双减器中,通过PID方式控制双减器阀门,使蒸汽恒压输出。现在在双减器的输入、输出管道均装有压力变送器PT102,PT103;双减器压力调节反馈(PT103_FB)也已经通过AI模块读入CPU中,但是在使用HC900的编程软件中的PID模块的时候,输入input应该用PT102还是PT103_FB?功能块中的RSP端子应该输入什么?P,I,D参数应该在哪里设置?

网友A:
输入用PT103_FB
PID功能块如果是单回路,RSP不连线,如果是串级回路的副回路,RSP连线主回路的输出;
P/ID的参数双击PID模块,在TUNING中的SET1下面的三个空中填写

网友B(2007-06-28):
输入(PID块PV端)应该用PT103,PT103_FB用于无扰动切换,rsp(远程设定值)用于随动系统,定值系统不用,例如串级的副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