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ACS800报2340故障求救

楼主(2007-03-13):
请教各位高手,我有一台ACS800,30KW的变频器出现故障,变频器三相输出平衡,带电机或不带电机都会出现运行一会就报F2340的故障,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该故障检测点在什么位置,谢谢

网友A:
输出短路

网友B:
检测有问题

楼主:
呵呵,高手都在忙

网友C:
IGBT,RINT,互感器都看看吧

网友D:
吴仙:
    谢谢您以前发的ACS 400 变频器使用手册。

网友C:
呵呵,不用客气,hukan,我不记得你是哪位了。我的QQ 317380825。

楼主:
已修复,检测电容老化了

网友E:
楼主为人厚道,值得学习.
---------------------
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

网友F(2007-04-17):
谁有ACS800的说明书

网友G(2009-06-12):
代码为2340(电缆或电机短路)是ABB800的通病,是驱动板或IGBT模块坏,010-82890009,www.bjbpq.com

网友H(2010-08-19):
变频器用多少时间了,IGBT模块发热老化严重的话,会报此故障的,模块带负载能力降低了,如果电机用摇表摇过没有问题的话,多半是IGBT模块的事。

网友I(2010-09-28):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上电不报警一运行就报2340故障,我把模块拆了,上电运行还报警2340,驱动也测了,电流检测也没问题,就是不知道是哪的问题,请教高手指教!

网友J(2011-02-13):
顶起,公司新装的清洗机,用的都ACS800,卷取报2340故障,电机摇了,没事,估计是板子问题,现在还没检测板子

网友K:
如果上电就报警2340 。基本上都是驱动电路有问题,有

网友L(2012-01-03):
ABB的通病,我们也中奖了

网友M(2018-01-01):
检测电容老化?是去陶瓷立板的贴片电容吗?        我是RINT5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