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6R23直流调速器给定为零启动使能后,微动

楼主(2007-03-13):
(无正文)

网友A:
一,从参数上检查速度给定是否真地为零
二,在没启动的时,检查速度反馈是否为零
三,重新做一下优化

网友B:
同意楼上一、三项

网友A:
第二项尤其是在测速发电机做反馈的情况下,可能会发生,如果为负值,在零给定的使能状态下,可能会有正的速度输出

网友C(2007-04-18):
这个问题好象不好解决,只有检测给定不为零时,发出使能信号

网友C:
尤其是可逆设备会有这样的问题,6RA70可通过编程处理,DCS500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