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micro modbus地址表

楼主(2007-03-13):
求教:
micro TSX 3710的I/O点如何换成modbus(RTU)地址?
是存在一个换算关系还是存在一个一一对应的表?
谢谢!!!

网友A:
%M0<->00001,%MW0<->40001

网友B:
硬件地址不能直接对应
只能转到%M和%MW,然后分别对应0X和4X寄存器

楼主:
楼上的二位朋友:
非常感谢 !!!
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