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安全光幕的2类与4类什么区别?

楼主(2007-03-13):
安全光幕的2类与4类什么区别?我怎么也找不到这方面的资料,请大虾们帮忙。

网友A:
http://www.gongkong.com/tech/class/detail.asp?id=268 工控网的这个教程有介绍!

网友B(2009-05-25):
LEUZE德国劳易测安全光幕 2级 4级

防爆光幕

wxw_wx2000@yahoo.com.cn

网友C:
美国邦纳安全光幕有四级、二级之分,主要区别在于二级一个CPU,四级2个CPU ,

二级一般用于危险系数不是很高,用于保护手、手臂,分辨率为30MM,如:超声波焊接机械

四级安全系数更高,四级安全光幕用于保护手指,分辨率为14毫米,或者危险性高的设备,如冲压设备

双CPU,可以在其中一个CPU 坏了后,启用另外一个CPU,同时报警提示,保证安全

网友C:
需要资料联系我,15952439298 封

网友D(2018-08-14):
有需要的联系我19924519392,国产品牌施特安邦,间距10/20/40毫米的各系列型号都有。5717286a06e6f994cdc7c7668bb1fc03.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