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步进电机没有累计误差,如果带个同步带的话 是不是会有累计误差?

楼主(2007-03-13):
还没搞清楚这个关系 没法定下原点控制方式 这样要不要每次会原点????

网友A:
同步带是齿形啮合传动原理,只要步进不丢步(更正前次笔误),一样不存在积累误差。
如果定了原点,当然每次上电应该回一次原点,否则你的坐标系怎么确立呢?这不是步进的驱动问题,而是你的控制系统需要解决的问题。

楼主:
说的不是狠清楚   比如比值1:3  实际可能加工问题 达到的比值只有1:2.99 那么 步进走300圈 不是误差越来越大嘛

网友B:
说的不是狠清楚   比如比值1:3  实际可能加工问题 达到的比值只有1:2.99 那么 步进走300圈 不是误差越来越大嘛

步进电机本身是没有雷击误差的,你的皮带轮的角度也是没有累计误差的,如果传动误差,那么,好象你回原点也没有什么意义。

楼主:
好久没看到刘版主了 ...
如果传动误差,那么,好象你回原点也没有什么意义。
这个传动误差应该都有吧  只是多少的问题吧??
如果有传动误差 是不是每次都要回一次原点(就是定一个位置)

楼主:
一个工件皮带轮走一圈.

楼主:
有谁指点下吗

网友A:
我和刘斑竹指点的还不够清楚吗?!

“比如比值1:3  实际可能加工问题 达到的比值只有1:2.99 那么 步进走300圈 不是误差越来越大嘛”如果你确认选用的是同步(齿形)带,而不是普通(摩擦传动)皮带,那么:
第一,标称1:3,那它肯定就是1:3的传动比,绝对不会出现1:2.99。
第二,同步(齿形)带传动从原理上讲,不存在累计误差。也就是说:在你的同步带轮走过一圈之内,可能会存在由于加工误差引起的偏差,但是只要你的同步带轮走过一圈之后,偏差规律就又从头开始了。所有误差循环往复,不会积累。

楼主:
谢谢啊
“标称1:3,那它肯定就是1:3的传动比,绝对不会出现1:2.99”为什么绝对不会出现1:2.99???
还是有点不清楚

网友A:
你说标称1:3的齿轮传动是否会出现1:2.99的传动比呢?
同步带,亦称同步齿形带,也是靠轮子上的齿形与带子上的齿形相啮合来完成传动的。所以只要你能认同齿轮传动的1:3的精确性,就同样应该认同同步带传动的1:3的精确性。所以说,不会出现1:2.99, 也没有累计误差问题。

网友C:
把我现在做的东西给你参考一下:
步进电机带动阀转动, 步进电机与阀有一个连轴套,电机轴与连轴套有一定的自由间隙, 只要保证步进电机不失步, 不管电机怎么跑, 那个自由间隙造成的误差都不会累积.

你说的同步带我不是很懂, 但要是用齿形传动的话, 肯定是没有累积误差的, 这跟步进电机本身差不多. 无论跑多少圈, 最后的误差也只在是一个齿跟齿的自由间隙内.

网友C:
有个好方法,你自己的可以拿纸片做个小模型, 自己模拟一下很快就清楚了.

当时别人跟我争那个自由间隙会不会累积时, 也是死活说不清. 拿个模型一转给他们看, 他们就没话了.

楼主:
现在做的程序是每走一圈用光电开关定一次
如果效果不好的话  就回一次原点然后定长走了。

网友C:
你开电开关定位定的是哪里?
定电机轴? 还是同步带的?

网友C:
说说清楚你怎么定, 定哪, 出了偏差要怎么补偿, 大家讨论下.

楼主:
一个光电开关做原点  开机回一次
加工可以说就是 同步带走一圈完成一个工件
我怕走的不是很准 就设定一个脉冲值(略大于同步带走一圈的脉冲数) 每次靠这个光电开关把电机停下来。
如果效果不是很好的话  就用1:几的齿轮比设置好脉冲数(例如现在1:3,没细分。设置好600!

楼主:
我这个要求精度不高的

网友C:
1. 那你的光电开关是用来定同步带的零位, 而并非定电机轴的零位的啰?
2. 我觉得你这么做挺好, 简单实用.
3. 你在步进电机选型前, 有没计算过步进电机的载荷, 你选的步进电机的输出扭矩是这个载荷的多少倍?
4. 步进电机的驱动也是你自己做的吗? 用什么元器件, 标定电流跟步进电机的额定电流关系是?

楼主:
没有啊  现成的驱动器

网友C:
3. 你在步进电机选型前, 有没计算过步进电机的载荷, 你选的步进电机的输出扭矩是这个载荷的多少倍???

楼主:
 阿修罗的眼泪 你是不是专门研究不仅电机的啊

网友C:
不能说研究, 现在只处于学习阶段.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网友B:
虽然步进电机不会有累计误差,但是毕竟是个纯粹的开环系统,加个光电开关做闭环检测,从提高可靠性上来说,是个好主意。

网友D:
步进电机的累计误差肯定是有的。步进电机到位以后,很难说保证绝对不动,不要理想化。理论化。就像螺旋测微仪一样,每次测量前需要调零一样,理论上调一次零就行,但实际是会有误差的。

网友D:
理论可行,并不意味着实际可行,比如一个倒立锥体,重心正好通过锥尖,理论上可以立住,实际不可能的!

网友A:
通讯网真会叫真儿,本来楼主关于这一点就有些就鼓,经你这么一说,恐怕就更要打鼓了。
另:“步进电机到位以后,很难说保证绝对不动”这显然是事实,不过“步进电机的累计误差肯定是有的”不知该从何说起。

楼主:
我不是想步进电机的累计误差 而是带了同步轮时 同步轮是不是有累计误差(因为还没理解波恩斑竹的 “第一,标称1:3,那它肯定就是1:3的传动比,绝对不会出现1:2.99“就不会出现1:3到1:2.999999)做的有这么精确嘛!

网友A:
看来没认真看我的回帖,或者就是真的还没有理解。

首先说齿轮传动的传动比看什么?齿数,而非齿轮直径,变位齿轮间的名义直径必然是不同的,不过不管怎么变位,只要齿数确定了,传动比也就确定了。所以在齿轮传动中,1:3就是1:3,不会出现1:2.99的传动误差,真想要1:2.99就是另外的传动比和齿数配置了。
再看同步带,全称为称同步齿形传动带,也是靠带轮上的齿形与带子上的齿形相啮合来完成传动的。1:3的传动比源自主动轮的齿数与从动轮的齿数之比,所以只要齿数之比为1:3,那么传动比就是1:3,不仅不会出现1:2.99,就算你真想获得1:2.99还这要费很大的麻烦了,1:2.99999麻烦就更大了。
其中稍大的带轮每转过一圈,所有误差从头开始,循环复现,但是绝无累计误差。

这会明白没有?!

网友B:
"步进电机的累计误差肯定是有的。步进电机到位以后,很难说保证绝对不动,不要理想化。理论化。就像螺旋测微仪一样,每次测量前需要调零一样,理论上调一次零就行,但实际是会有误差的。"
我承认,步进电机是有误差的,这当然谁都得承认。不过,这个误差是不会累计的,如果您真的好好用过步进电机,这也应该是要承认的吧?

楼主:
谢谢波恩斑竹
“首先说齿轮传动的传动比看什么?齿数,而非齿轮直径”
理解了!

网友A:
在这个问题上坚决与刘斑竹站在一条线上!

网友E:
各位大虾!
  求教!我这里有块2相步进电机的驱动板,没有型号,只有一个3540的标号,接入的电机是1.3V,3.9A,0.33欧姆;驱动板上有个9位的波动开关,1-4可以设定细分类型,5-9可以设定电流大小,我想将电流输出加大,可没有这种波动开关的设定手册,不知道那位可以赐教下?不甚感激!

网友D:
你可以按照没有误差来做,反正硬件是必须的。

比如往磁盘里写数据,并不是像录磁带一样,写进去就完,实际写的时候是写一个字节,然后再读出来,跟刚写的对比一下,如果一致就表明数据正确,再写下一个。如果不对,就重新写一下,直到数据正确。这就是为什么新磁盘存文件很快,旧磁盘存文件慢,就是因为旧磁盘有些地方需要重写,所以就慢。当然,设一个次数,比如5次,如果这5次都不正确,就会蹦出磁盘坏的指示。

所以编程序必须符合普遍规律。

可以先假设没有误差来做,如果误差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就不用归零。如果误差不可接受,就只好重新编程了。

网友D:
回老刘:我用步进电机做的纸板纵切机就是的。有些不同是,零点可调,触摸屏有归零键,前走,后走不归零,纸板误差要求不高,所以无所谓。就差几步也在误差内,一个螺距5毫米,分成2000份。不过每次开机必须归零。

网友D:
又,确实要精确到一步的话,需要加装编码器,以编码器的读数为准。

网友D:
做的车床粗加工罗拉,用的就是编码器。(因为有些粗加工活,数控机床也能干,但为了提高效率,粗加工用普通的改造车床加工,这样本来一个工人看一台床子,现可看4-5台。)

网友A:
To 张传嘉:不同的步进电机驱动板波动开关的设定方式会有所不同,不可一概而论的,其实电流又不大,总共32种选择,穷举也非不了多少事。

网友B:
"我用步进电机做的纸板纵切机就是的"
你确认这是步进电机的累计误差而不是控制算法的累计误差(每次需要发197.3个脉冲,实际每次只能发197个),也不是传动造成的误差(皮带打滑、驱动辊打滑),机械阻力导致丢步?

网友F(2008-06-20):
累计误差可能是机械滑动产生的,还有就是控制系统产生,

网友G:
大家好,我想请问一下,我这里有一台自行改装的数控车床,采用的是步进电机,有时侯加工产品时会出现产品不合格的误差,但有些时侯又不会,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B:
“有时侯加工产品时会出现产品不合格的误差,但有些时侯又不会,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大家指点一下”

这个问题,可以猜的问题太大了一点。能否说清楚具体细节?比如合格的标准是多少?不合格的误差是多少?传动机构什么样?控制方式什么样?

网友H:
“首先说齿轮传动的传动比看什么?齿数,而非齿轮直径”

前提是:渐开线齿轮,相同模数的齿轮,直径越大,齿数会越多

网友I(2009-02-24):
传嘉,步进电机有问题的话可以来个电话:13162875289

网友J:
楼主考虑同步带后有没有其他传动机构,是否有失步,控制部分有没有丢失信号,再有是否有周期性干扰现象

网友K:
这要看你要带动的是什么,如果做加工,短时间没有事,时间找就会有丢步

网友L:
求助,求助,请大家帮帮忙,我现在遇到这样一个问题:我在步进电机上装一个小齿轮来带动一个大齿轮,但是在传动的时候,总是转动十分钟左右就会偏位了,我大齿轮上面有四等分的产品放在上面,遇到这样的问题应如何解决才好呢,先谢谢了,比较急!!!

网友M:
发的脉冲经过四舍五入(包括减速比的小数,注意小数点的保存),如固定长度可调节各个参数使脉冲数为整数.

几种情况随便回答一个,具体情况没讲清楚.

网友L:
47楼的你好,能不能再讲得详细一些。谢谢!

网友M:
你要把整个工作情况讲的具体点(越详细越好),我可以分析是哪种情况.

网友N:
按道理开环也不会出现这样情况的,实在不行就装个零位,每圈去消一下间隙,转到世纪末日都偏不了

网友L:
四海电机你好,是这样的,也就是说我的步进电机上装有一个小齿轮直径是25.2,然后带一个直径为199.8的圆盘齿轮,我要让他转45度角,遇到的问题就是电机在转动十分钟左右就会偏掉了,位置就不准了,

网友O:
步进电机自身没有误差(高于半步细分难保证)。机械传动会有误差,要用统计的方法才能修正,欢迎参观我的博客http://blog.gongkong.com/Index.Asp?Id=12094

网友A:
不会是齿轮直径误差的问题,齿轮的传动比取决于齿数比,而不是直径比,除了齿形、齿位,反向间隙外,齿轮本省不会贡献更多的误差,尤其是不会贡献超越整圈或者齿数的最小公倍数(圈)的累计误差。

转动久了出现误差的原因可能还是在于脉冲传递环节或者脉冲生成环节。

网友L:
53楼的你好,这种情况是不是与大小齿轮的齿数比不是整数比有问题的呢,

网友A:
没有任何关系!

网友L:
像这样的问题应该如何解决才好呢

网友P:
可以用控制系统进行误差补偿!

网友Q:
就是,问题不是很清楚,步进电机是没有累积误差的,误差的产生是在配合,失步,

就要自学网, http://www.91zxw.com

网友R:
可以采用相对坐标系嘛,再说步进采用的是开环控制,累积误差应该不会产生

网友S(2009-05-09):
步进电机基本过时了  现在都用交流伺服了 贵不了太多   还在瞎琢磨什么

网友T(2009-07-19):
你是不是搞设备的哦   会产生误查

网友U:
我从另一个角度回答一个楼主,你可以把齿形带想成一个啮合中的齿轮,齿轮可以有磨损,在开始工作时会有误差,但只要把间隙消除了,再下来是不会像楼主说的传动比改变的,因为是刚性连接,只要步进电机不丢步,齿形带不断,就不会发生传动比改变的情况。

网友U:
就好像工厂中使用的分度头,使用几十年了,齿轮都磨尖了,但只要向一个方向运转,精度还是很高的。

网友V:
有没有谁能进行内园磨数控车床的改造

网友W(2012-01-02):
请教:3台微型步进电机同步控制,有误差吗? 3台微型伺服电机同步控制,比步进电机好些吗?

网友B:
对:JYSFZ关于请教:3台微型步进电机同步控制,有误差吗? 3台微型伺服电机同步控制,比步进电机好些吗?内容的回复:

这个要看您的控制方式了。伺服可能表现比步进好,也可能不如步进。

网友X:
同步輪的傳動比有 1:3 與 1:2.99 這很明顯 會造成累計誤差 在同一方向運轉 在往復運動這造成類似間隙誤差 也就行程會縮短

怎多數網友將步進軸與同步輪當同一機構來看 累計誤差式來自傳動輪的誤差 當然跟歩進無關

把齒輪當成同步輪的傳動 那又是在誤導他人 一位老師傅告訴我要形成齒輪 其精度<72秒 所以齒輪傳動比1:3 不可能有1:2.99

步进电机基本过时了 现在都用交流伺服了 贵不了太多 还在瞎琢磨什么 沒搞清楚 用伺服也是一樣 瞎忙

网友Y:
引用 网友N:
关于按道理开环也不会出现这样情况的,实在不行就装个零位,每圈去消一下间隙,转到世纪末日都偏不了

这个主意太馊了,如果机器运行的区间离原点很远,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找零点,都不在干活。如果不发生失步的情况,工作只需回一次零。如果怕失步,应该增加检测手段。如果经常失步,而不是在发生故障时,只能说明方案有问题,选择的电机不合适或者是减速不够。

网友Z:
有误差就想办法去消除这误差就行了啊!

网友X:
引用 网友N:
关于按道理开环也不会出现这样情况的,实在不行就装个零位,每圈去消一下间隙,转到世纪末日都偏不了

这个主意太馊了,如果机器运行的区间离原点很远,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找零点,都不在干活。如果不发生失步的情况,工作只需回一次零。如果怕失步,应该增加检测手段。如果经常失步,而不是在发生故障时,只能说明方案有问题,选择的电机不合适或者是减速不够。
機械的誤差在實際都不大 若這麼大的誤差 那這機械廠要倒閉 這主意到不餿 是可解決問題 只不過用了最笨的方式

网友AA(2012-09-14):
 华南区海德汉总代理,售海德汉光栅尺、编码器、长度计、数控系统、测头、数显装置等价格最优,联系人封先生,电话13822280206,QQ2436720306.

网友AB(2017-10-12):
引用 楼主:
谢谢  现在做的程序是每走一圈用光电开关定一次如果效果不好的话  就回一次原点然后定长走了。

我的定长度运行偏差越来越大了,每一次运行都一样的脉冲数

网友AC(2020-04-22):
引用 网友A:
同步带是齿形啮合传动原理,只要步进不丢步(更正前次笔误...

你好,兄弟,能不能加个微信,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你。可否帮个忙 你回复一下你的微信, 要不然您加我的也可以。15220182560。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