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在玻璃磨边机上的应用方案

楼主(2007-03-13):
求助变频器在玻璃磨边机上的应用方案

我现在是这样想的,用2台变频器做力距的。

具体实现方法(A电机--A变频器--B变频器--B电机 其中A变频器给信号B变频器)

不知道这样能行么,希望大家给个意见、1

但是具体怎么做我不是很清楚,希望大家给些意见。

mfkigeqqw@163.com

网友A:
我认为变频器在玻璃磨边机上的应用意义不大,1:沙轮不需要调速,只需选择合适的电机;2:玻璃磨边机上加变频器只能增高机床制造成本;3:变频器在运行时也要消耗电力.4:如果走刀系统使用的是电磁调速可以考虑改用变频器调速,但是机床制造成本上升.以上意见仅供参考.

楼主:
我认为采用变频器的话精确度好些,可以减少材料的浪费.不过只是我个人的意见.希望大家能继续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