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是怎么控制定位的?

楼主(2007-03-14):
(无正文)

网友A:
看你什么定位了。我在论坛里有一个例子,是台达PLC控制伺服电机的。我的网站:plc.123ye.com.

网友B:
三菱PLC有专门的定位模块!

网友C:
用脉冲指令控制伺服驱动器实现步进电机的正反转

网友D:
可以设立起始位呀

网友E:
多数靠反馈

网友F:
  精确点的就要求用编码器作为反馈,一般就用接近开关反馈,把反馈信号串入控制回路就可以啦。

楼主:
谁能具体举个例子说明一下阿!plc用omron CS1   NC433!怎么取、发脉冲?

楼主:
  给出正数,电机正转,编码器计数增加
给出正数??怎么给出啊

网友G:
  欢迎大家进此QQ群一起讨论:13328599
PLC 单片机 总线控制  运动控制
欢迎所有自动化控制的朋友一起讨论提高.

网友H:
编程手册里有专门的命令,仔细找找.

网友I(2007-04-16):
下面引用由hha_2001在 2007-3-18 12:50:00 发表的内容:
  谁能具体举个例子说明一下阿!plc用omron CS1   NC433!怎么取、发脉冲?
--------------------------------------------------------------------------------------------
NC433有直接操作跟内存操作两种方式,你可以先用直接操作运行试试。
用CX-POSITION设置好基本的模块参数,然后在特定的通道内写入目标位置,运行速度,加减速率,然后触发相对移动位就可以看到NC模块的脉冲输出灯亮了。如果带上伺服电机的话,还可以进行绝对移动。

网友J:
你的具体要求是什么啊

网友K(2007-05-20):
本人用过OMRON 的多轴控制模块,CJ1W-NC113 一轴 CJ1W-NC213 二轴,CJ1W-NCF71 16轴网络控制模块。都有相应的工程案例,如有需要,欢迎交流QQ:117684640,手机:13318221550,本人对OMRON产品应用有一些心得(视觉/多轴伺服控制/大中小型PLC)

网友L(2017-12-14):
一般都是伺服或者步进来做定位pcl做不了

网友M:
伺服或者步进来做定位

网友N:
感谢楼主大力分享,学习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