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可控硅触发电路问题

楼主(2007-03-14):
不知道大家见过类似东西否,现在当电路接通后,可控硅有时导通,有时不通,手里没有示波器,能用什么方法能判断此电路板是否有触发脉冲呢?谢谢。<!--图片标记1-->

网友A:
可用万用直流电压档测量,当有脉冲和无脉冲时显示的值是有区别的。

楼主:
数字式的好像测不出来

网友A:
这个板拿过我这里来,半个小时给你搞定。http://www.quick-sine.com/cn/index.asp

楼主:
能讲一下这种电路工作原理么,很想学习,谢谢

网友B:
没有示波器,可以用发光二极管试验一下。

网友C:
用直流档测量,当有脉冲电压时,电压值会有上下波动。

网友D:
学习中~~~多讨论啊!

楼主:
现在驱动板电源有,输出触发脉冲时有时无,会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楼主:
控制电路

网友E:
对电子电路不是很精通!

网友F:
看到你的板子了,估计是虚焊或元件参数变化所导致.
处理:1.检查电路元件焊接情况.
2.调节两个精密可调电阻,调节前请记住原始位置.(要在线实际调试)
3.两个脉冲变压器是否良好.
上述3条,以第2条可能性最大.

网友G:
可能是接触不好。

网友H:
首先记录下关键检测点的正常工作电压,对比故障时的电压,顺藤摸瓜找出丢失(触发)电压的地方.

网友I:
下面引用由勃龙工控在 2007-3-16 23:41:00 发表的内容:
看到你的板子了,估计是虚焊或元件参数变化所导致.
处理:1.检查电路元件焊接情况.
 …
--------------------------------------------------------------------------------------------
学习中!

网友J:
还是借一个示波器检测一下好.

网友K:
用万用表测电压就可以了,这个板不麻烦。

网友L:
我这里的直流控制板与你的相似,主要检查接触不良点。

楼主:
电位器都试了,没用。继续检查中……

网友M:
我公司生产三相移相触发集成电路芯片zq-2001,可控硅变压器驱动芯片zq7406,可控硅移相模块。

zq-2001主要应用于三相交流供电的电力电子产品上,包括三相电机功率驱控模块、交流电机无级调速、电焊机电路、晶闸管控制电路、大功率电源等。产品可完全取代早期模拟类

晶闸管移相触发电路(如KC与T785/787系列)和近期的以单片机+通用电路设计而成的移相触发器,并减少约60-80%的外围元器件数量,使用户从总体上缩短了系统的开发周期,减

小了系统体积,降低了开发成本。zq-2001与大功率电力电子器件组合可组成大功率一体化功能模块,是工业自动化控制、电源、电机驱控与调速等众多行业更新换代的最佳产品。
提供三相移相触发板,三相移相可控硅模块,调速,稳压稳速。

需求者请在EMAIL中告知详细的联系方式,以备联络寄发发相关资料

或者登陆www.zq2001.com查看我们的网页

上海一群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021-33731716  021-27821216  EMAIL:dinoxzq@163.com
 汪小姐

网友N:
路过  看了  我这里也有这个情况   就是进相机    老是报断相故障    复位可以重新开启   不过过段时间就又跳了

网友O:
建议你在图中右上角的脉冲变压器输出端分别接入限流电阻并串入发光二极管,二极管极性要接对,这样就可以判断是否有脉冲了。但缺点是脉冲的幅度和宽度你看不出来,仅仅是知道有与没有脉冲。

网友P(2007-05-05):
  看了你板子,触发板还是很老的那种,采用单片机设计的精简稳定好用!

网友Q:
找一个32欧耳机,接在检测点上,有无脉冲能听到,如果没有就逐级往前听,很方便的.不过要注意找对接地点

网友R:
在晶闸管触发端与地间加一发光二极管与电阻串联。观察发光二极管的变化

网友S(2013-12-20):
用万用表量电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