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功率有没有系列?

楼主(2007-03-14):
电机功率在选择的时候有没有国家标准规定其系列?
比如说系列为1,1.5,3的话,2.5的要求就得选3了。

网友A:
有的。可以上电机厂的网站去了解。

网友B:
不同系列的电动机的功率规格是不一样的,查电动机手册吧

网友C:
可以定做

网友D:
不必问,当然有,非系列的可以定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