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的分别

楼主(2007-03-14):
求教谐波减速与行星减速的优缺点?

网友A:
谐波减速的精度高,就是无回程间隙,几乎为0.但是由于寿命短,价格一般还是比较便宜.   行星减速机,不错,也有高精度的,作到1分或0.5分的都有,应用于航天,工业等高精度领域.精度越高,价格越高.有的比伺服电机还贵.需要资料,或购买可以和我联系.fanlishuang1982@163.com

网友B:
“谐波减速”必须使用弹性材料制作柔轮,如果材料不过关,则直接影响寿命。但是对于“价格一般还是比较便宜”之说觉得多少有些问题。

另:谐波减速和行星减速与普通齿轮传动方式相比,都具备传动比高,传递力矩大,体积紧凑等优点。从原理上讲谐波减速更适用于高传动比,而行星传动则具有更灵活的传动模式和速比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