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求助:浮点运算命令

楼主(2007-03-14):
求助:浮点运算命令
三菱PLC浮点运算用?命令.

楼主:
谢了,各位高手!

楼主:
三菱PLC技术支持800电话是多少?谢了!

网友A:
先把操作数都转成浮点数
好象是 FLT指令
然后就可以用浮点运算指令了
注意数据别覆盖

网友A:
是啊
FNC 49 FLT
FNC129 INT